[原 厂]
Thinkbook 16 G4+ IAP 版号NB5979_MB_V8 大宝上买的

楼主(2023-05-16):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
附亮机图

其中8M那个BIOS用RT809F读不了,我直接换了一个华邦8M的

网友A(2023-08-24):
谢谢楼主,重启几次后点亮

网友:
你们的机器保护隔离没有烧掉吗?我这两台都是隔离管烧烂,跳过去加电掉电,求指教

网友:
不出CPU供电

网友(2023-11-14):
不出CPU供电  修好了吗

网友(2024-01-29):
bios好的非常好用

网友(2024-03-27):
V11 的板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重启几次后点亮

你刷的16 还是8

网友:
我的 电流上到 1.84 2.01 后掉电重启 ,一直这样循坏  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24-10-30):
我的RT809F 怎么两个BIOS 都识别不了  你们用的 是什么型号的烧录工具

网友B:
你们的也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也是这样么?

有一个就是芯片特殊,809f不能读,我直接换了华邦的芯片

网友(2025-03-21):
我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5-06-23):
我的不出cpu供电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