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寸杂牌显示器驱动板烧了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修了

楼主(2023-05-16):
拆开显示器发现驱动板12v这里烧糊,直接挖开烧糊的地方,发现黄色箭头地方电容也烧了个洞,直接翘掉。
处理完就是像红圈里这样
上电发现依旧无12v屏幕供电输出,红圈部分的12v和5v都出来了。

再看发现c25短路,翘掉还是短,摸主板无明显发烫区域
不知道怎么继续修了,显示器是innocn40寸的
也找不到有卖驱动版的商家

网友:
1,补上缺的电容

网友:
2,把重点区域的三极管拆下,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3,把MOS管拆下看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试,

网友:
上电,看指示灯状态是否正常?
接信号,看指示灯是否变绿灯?

如果正常:补上L12,测Q25 B极(或G极)电压0.6V(或以上)。
U19该是PMOS,看一下PCB 是不是连起来只有3条线路的。

随便找个显示器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屏供电电路。

网友:
就12V和5V两组输出,通用板就能轻松搞定

网友:
换板子呀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杂牌的啊

网友:
只要区分高分屏还是低分屏,网上随便买一块板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