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小电容全是短路的,北桥肯定挂了对吧?

楼主(2023-05-16):
大咖们请教,这个北桥芯片上面的小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全是短路的,北桥周围的所有管子也都是短路的。

这就是北桥挂了对吧。

网友:
我是南桥特别热。小白自己的本本,上电cpu风扇是转的,电源灯是亮的,但是完全黑屏。

网友A:
请送去专业维修店维修,否则很可能增加故障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的  可以尝试重新植株看看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可以淘汰了

网友:
机器可以淘汰了这么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的  可以尝试重新植株看看

谢谢大咖的建设性意见,请问一般的热风枪吹能卸下来吗?请问大约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送去专业维修店维修,否则很可能增加故障

就是这个北桥挂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的  可以尝试重新植株看看

如果能拆下来就能知道之前短路的器件是不是因为北桥挂了,但问题是,我也没进水,没摔,为何用用北桥自己就挂了

网友:
现在电脑北桥都集成到cpu了

网友:
风枪拆北桥也不大容易呢,建议看看专业人士如何操作的

网友: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吧

网友:
摘下来周边不短了就是北桥坏了  摘得话用BGA
然后这么老了感觉没必要修啊

网友:
别纠结了,这种老板子 换一块吧也要不了多少钱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个主板也就80左右吧

网友:
果断电陶炉拆下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咖的建设性意见,请问一般的热风枪吹能卸下来吗?请问大约多少度?

用热风枪慢慢吹就可以拆下来,因为是坏的,所以随便你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枪慢慢吹就可以拆下来,因为是坏的,所以随便你弄。

我请问350度吹3分钟以上板子会不会挂了

。自己能换成功吗

网友:
这个还值当拆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