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8h是5脚没有电压是坏了吗

楼主(2023-05-17):
bq738h是5脚没有电压是坏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PR21坏。也有可能是是后继拉低

网友A:
先把PR23和PR21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分压,如果PR21断路会导致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PR23和PR21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分压,如果PR21断路会导致没有电压。

标明白pr21一边有6v,pr23也没短路

网友:
PR21电阻阻值正常吗?   或芯片本身短路拉低了

网友:
PR21断路或者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666

网友:
量一下PR21两端阻抗有无异常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