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测电压 在点位图中的名称

楼主(2023-05-17):
内存:    应该是vcc_ddr
CPU核心电压:
总线:
北桥:
南桥:

新手 请教

网友A:
原理图、位置图、实体图,3个图里内存都是vcc_ddr?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位置图、实体图,3个图里内存都是vcc_ddr?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哦

x58  我猜的  查了点位图   量了  1.4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