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楼主(2023-05-17):
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同行已经做过CPU,但是故障依旧,那就让我们的维修师傅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机器型号】小米11

      【故障现象】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的二修机,故障描述为小电流不开机,同行已经做过CPU,但是故障依旧,于是就送过来给我们研究一下,看能否修复。

      接到机器后我们直接取出主板观察,主板屏蔽盖已经取下,CPU有重做过的痕迹。小米11的通病大家都知道,无非就是CPU虚焊导致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能好90%,但是这台可能就刚好在剩下的10%之中。

       单板上电发现没有任何电流,按下开机键也没有任何电流,测量电池电压和主供电无短路,电压也有,开机键也有1.8v电压,怎么会不触发没电流呢?

     打值发现电源附近的电感都没有短路,一些小的电压也测量附近的电容,没有发现异常之处,那只能拆下电源试一下了,把电源拆下上电,发现电流依旧没有,更换一个新的电源也还是没有电流,维修到这里就陷入困境了,只能观察一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被我们忽略掉的地方。

      经过检查发现电源附近有一颗接地的电阻消失不见。

      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图1

      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图2

      打开原理图发现这是一个电电池ID信息识别电阻,大小为100K,BATT_ID这个信号有问题的话,就会引起电池信息识别错误,从而使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怪不得没有电流,那我们找个同样大小100K的电阻补上,再次上电电流就出现了,扣屏开机也可以正常进系统。

      小米11小电流不开机,重做CPU故障依旧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修机还得仔细

网友A:
修手机难道是,什么都不测试,上来就干CPU?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难道是,什么都不测试,上来就干CPU?

跟我们修电脑完全不一样  感觉修手机基本都是重做CPU这些 实在不行就搬板,不像我们修电脑查这供电那信号的

网友:
这个小米的U虽然问题多  但楼主都不测试就干 也是流弊

网友:
谢谢分享!上家哭晕了几次

网友:
小米11触发无电流,BATT_ID外接配置电阻开路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送售后保修装上,省事,还说走的内部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难道是,什么都不测试,上来就干CPU?

通病人家才直接干U,不管修啥万变不离其宗吧

网友:
细节特别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们修电脑完全不一样  感觉修手机基本都是重做CPU这些 实在不行就搬板,不像我们修电脑查这供电那信号的

一样的好吗?开机都有个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