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600W直流电源修理

楼主(2023-05-17):
电源型号见图,故障直观由变压器输出脚间跳火引起板间烧损,损坏件有N沟道场效应管6R199,集成块贴片保险F6,经测EL817有一只不可靠,同时换掉两只。因为电源管理8脚模块保险丝炸损,所以怀疑该块已坏,只是用高倍放大也无法看出该集成块的起始脚位与元件名称,只能勾画出整体图纸,有同仁知晓元件名请告知。

网友:
这个维修是化了点时间的,主要是想为业余抄板绘制电路图趟一条路,看官高手可能已经不用我解释了,第一二张图是用相机拍的,第一张作为对比使用,第二张图用PHTOSHOP编辑过,注意大小尺寸输出是与原大小相同,像素数得800/英寸;输出为BMP或JPG。第一次软件用QUICKPCB,调入BMP图或JPG图,在原始位置定位所有的焊盘,概率走线,元件等。QuickPcb功能有限,元件库有限,但定位足够。QuickPcb完成后导出到AD格式,并在AltiumDesign软件中导入并完成PCB板编辑,此时打开的文件是单一的自由文件(第三张图),最后由第三张图完成SCH图纸绘制。

网友:
学习了,quickpcb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