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6充电不开机,图文详解

楼主(2023-05-17):
苹果iPhone6充电不开机,图文详解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6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iPhone6,客户说手机放着充电,过一会去拿手机就发现手机不开机了,之前有维修过。

苹果iPhone6不开机 图1

      拆出主板,测量是主供电大短,那就很好修,这种我们直接烧机就好了,熏松香发现闪光灯IC发烫。

苹果iPhone6不开机 图2

      观察发现背光这里螺丝柱飞过线,应该是之前打螺丝打穿了螺丝孔,先拆下闪光灯IC,测量主供电阻值已经恢复正常,那我们找个6代的练手板拆个闪光灯IC装回,上电测试起跳正常,直接装机扣屏测试,此时已经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测试功能没问题,闪光灯打开也正常。

苹果iPhone6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又捡钱了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这操作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2023-06-23):
观察很仔细,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