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B不开机(桥短路损坏)

楼主(2023-05-17):
V星MS-16JB不开机(桥短路损坏)

先测量一下主要供电电感的阻值是否正常,我们直接先将桥拆下,再测这两路阻值已经恢复正常,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换桥,换上新桥后测量阻值没问题直接上电测试电流正常...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V星MS-16JB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V星MS-16JB,同行说机器拿过来送修,结果拆机清灰的时候忘了拆电池,装屏的时候屏接口突然冒烟,这才发现电池没取,拆了电池重新装屏后已经点不亮了,就送过来给我们维修一下看能否抢救回来。

V星MS-16JB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这种我们就不要直接上电了,毕竟不拆电池扣屏,主板肯定会烧一大片,先测量一下主要供电电感的阻值是否正常,测量发现3V阻值偏低,只有60多,公共点正常,我们接着测量屏接口处的阻值是否正常,测完发现屏的3V供电短路,还有一路+3VRUN后级供电也短路。

      看了下图纸发现这路供电+3VRUN供电是通往桥的,屏的+3V_LCD由+3VRUN转换产生,拆下转换管U38,测量+3V_LCD阻值恢复正常,但是屏供电的开启EDP_VDDEN信号也是短路的,这个信号也送给桥,所以基本锁定桥挂了。

V星MS-16JB不开机 图2

       我们直接先将桥拆下,再测这两路阻值已经恢复正常,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换桥,换上新桥后测量阻值没问题直接上电测试电流正常。

V星MS-16JB不开机 图3

       将主板装壳扣屏测试开机正常,后面测试网卡坏了,跟同行沟通他自己回去换网卡。

V星MS-16JB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