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 求助一下大家 关于联想R9000P 2021 USB不好用

楼主(2023-05-17):
原始故障为后面一个USB不好用,版号为NM-D562 ,查看图纸后发现后边3个USB口通过一个HUB芯片GL3523  ,想当然的就认为这个芯片坏了,后来就去TB买了2个全新芯片回来,结果换上去以后后端USB一个都不好用了,再换另一个新的也是USB不好用,没办法又把原来的芯片换上去后就都好用了,结果就是当初芯片虚汗了导致一个口不好用。
讨论下这个芯片是不是有写码啊,必须要拆板还是说我技术太臭把2个芯片吹坏了?还是这2个芯片都是坏的 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还是料板靠谱  X宝芯片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共模电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共模电感坏了

检查了 好的

网友A:
换了测试,万用表测量都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测试,万用表测量都是好的

买了料板了 换了这个HUB芯片就立马好了

网友:
拆机的料就是好用

网友C:
旁边那个8条腿的是不是usb的外挂程序?

网友:
偶遇过外星人声卡芯片,去TB五家店铺买各买了新的,装上去都是涛声依旧,刚开始怀疑自己人生了,后来买了拆机的装上去,响亮的声音汹涌澎湃!

网友:
搞个185度低温锡焊上去看看。

网友:
这样就是芯片有程序的了

网友:
某宝芯片,特别电源管理芯片,炸到你怀疑人生,但是不买又找不到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那个8条腿的是不是usb的外挂程序?

是外挂程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料板了 换了这个HUB芯片就立马好了

重新焊接之后还是不好用吗?最终还是换拆机的吗

网友(2023-06-30):
说原机芯片虚焊换回去好了,为什么还要订料板再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