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不亮机

楼主(2023-05-17):
A1706机器屏坏,客户自己换屏,后通电不亮机,拆机测除了CPUGT_SW1,CPUGT_SW2,CPUGT_SW3,屏背光(没有接屏测试的)没有电压其他基本都有电压cpu核心电压偏低才0.65V,大师们给参考一下,cpu坏的几率大吧,对了cpu也发热

网友:
这个应是CPU坏了哦

网友:
客户是换上半部还是换液晶哦  这么厉害自己拆

网友A:
换屏断电了吗?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你看看屏接口外观有异常没,好机器换屏可能没扣好把EDP烧了 还有掉件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断电了吗?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应该没有断电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没修过,没见过

网友:
把屏 屏线等外设都排除了 再看条件

网友:
仔细观察观察

网友:
朋友,看到你发的帖子真感觉很low,知道为什么你不能秒杀主板的原因,除了知道几个电感电压,其那就不知道了。M8相关也不量,显示电路也不量测分析, 加个QQ吧,互相学习一下。1146133845

网友:
朋友,看到你发的帖子真感觉很low,知道为什么你不能秒杀主板的原因,除了知道几个电感电压,其它就不知道了。M8相关也不量,显示电路也不量测分析, 加个QQ吧,互相学习一下。1146133845

网友(点评):
他这么LOW你能跟他学习啥?

网友:
屏排座3.3V和背光供电有出来过吗?

网友:
cpu基本完蛋 测下信号阻值

网友:
这个有点高端

网友:
先打值,正常的话把没出的电压修出来。修出来之后还是不亮,那就换U

网友:
edp阻值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板屏幕接口的edp阻值 肯定有对地的

网友:
测接口EPD信号阻值 有短路基本CPU挂

网友:
打值啊,CPU VR一般在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