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59 不充电的二次维修 记录

楼主(2023-05-17):
接手一台戴尔5459,客户说电池坏了,不充电,自己网购了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观察机器发现电源口损坏,中间针短路了,换了一个电源口正常了,也能正常充电了。
客户取机几天后,又打电话说不能充电了,并且开机电池报错,
warning: 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第二次拿过来,刷BIOS,测试正常了,放一晚上,第二天又不行了
准备换充电芯片BQ24777或者EC,发货两天后到,换上还是没好,放到一边先忙别的了。
有空的时候,重新拿出来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一个电阻上有腐蚀的痕迹,PR120,
清理干净,测量阻值 无穷大了,而图纸上是100,更换掉,测试OK,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捡钱了  修东西就是要先仔细看外观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学习了

网友B:
修机要细心,好难呀

网友C:
修的不错,空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一般都是芯片到了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捡钱了  修东西就是要先仔细看外观

这个不算捡钱吧,毕竟废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要细心,好难呀

开始肉眼没看出来异样,放大镜才看出来,关键开始刷BIOS 好了,就绕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空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一般都是芯片到了再看

手里没有着急的活,静下心来才能发现不容易发现的小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这款机遇到都是直接换电池的

网友D:
楼主虽然走了点弯路,最终还是修好了,给你点赞

网友E:
DELL不冲电还是好修的

网友:
细节很重要 修好了收了钱钱就好

网友F:
看元件位置号就知道是检流通向充电芯片的100欧

网友:
不充电以前可能考虑换EC   现在都是维修电路了    找对了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元件位置号就知道是检流通向充电芯片的100欧

看到电阻腐蚀才找的图纸,开始就觉得是电源口损坏的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不冲电还是好修的

修过不少电源口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虽然走了点弯路,最终还是修好了,给你点赞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虽然走了点弯路,最终还是修好了,给你点赞

总想着秒杀,结果跑偏了

网友:
维修经验是日积月累的,若干年后,秒杀不在话下!

网友:
话说那块坏 EC  充放电芯片 喝电池不能通讯 电池能放电时 电阻没彻底坏应该

网友(2023-07-24):
主虽然走了点弯路,最终还是修好了,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