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3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3-05-17):
有台XPS13 9360笔记本不充电,更换新电池仍不行,是不是主板充电电路的问题,需要刷BIOS吗?

网友:
戴尔要原装充电器才充电

网友:
是不是主板充电电路的问题,需要刷BIOS吗?
??

》具体要检测的,不一定要刷BIOS…… 建议找个专业维修店检测下吧

网友:
这东西都能修改吗  有试过的吗

网友(2023-07-19):
换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戴尔必须要原装的

网友:
解决了吗?换了两块电池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