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7锐龙版不开机

楼主(2023-05-17):
华硕飞行堡垒7 FX95DU r7-3750h+gtx1660
用着用着突然关机,再开机只亮键盘灯,bios也刷过了,一样的故障 #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A:
路过学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电流多少?待机电流和触发后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待机电流和触发后电流

大学生,没这些工具,就一个万用表,不会测

网友:
那还是送修吧  别扩大了故障

网友D:
年轻人的第一次维修,果断干南桥,干EC!不要怕,反正有老厮擦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轻人的第一次维修,果断干南桥,干EC!不要怕,反正有老厮擦屁股

已经联系他了

,我舍友的电脑不知道他修不修

网友:
最好还是送修吧

网友E:
头两天刚修一个同型号FX95D   ,刚要说各种各种,然而一看你不是维修人员就不说了, 所以劝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另外这个机器适配器功率对应的BIOS也不一样,还有就是这个BIOS需要合成,要不然独显有问题,需要原机备份的BIOS,不要自己乱弄了 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不会弄,还是交给专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两天刚修一个同型号FX95D   ,刚要说各种各种,然而一看你不是维修人员就不说了, 所以劝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另外这个机器适配器功率对应的BIOS也不一样,还有就是这个BIOS需要合成,要不然独显有问题,需要原机备份的BIOS,不要自己乱弄了 免得扩大故障

好的,明白了,还好把原bios给备份了

网友:
过来顶顶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学生,没这些工具,就一个万用表,不会测

拿打火机或者电吹风拆

网友:
别误导,能修就修,不行的话,还是送修,毕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把时间留给自己去学点专业

网友:
交给专业人士搞吧

网友F:
看下电流  有没有过内存  还是卡在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电流  有没有过内存  还是卡在供电了

破案了,主板芯片短路了,在修了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一,三板斧不能少啊 干 干 干

网友G:
看样子你已经寄修给笔记本维修厮了呀,他也没搞好吗?还是报价太高你接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你已经寄修给笔记本维修厮了呀,他也没搞好吗?还是报价太高你接受不了啊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换南桥EC应该可以搞定,先换EC吧

网友(2024-08-26):
amd直接干CPU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