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gtx760原故障是玩游戏花屏卡死

楼主(2023-05-17):
显存跑过了,没问题,然后用kepler超编辑bios软件降低了显存频率,倒是不花了,但是跑鲁大师会白屏,最后一张是降频后的gpuz检测图

网友:
降低频率不行的,显存坏了必须换。

网友A:
MATS 118/92测试,显存超频测试看看哪个显存颗粒体质问题。有条件测显存和GPU供电电压和对地阻值。就怕GPU那块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 118/92测试,显存超频测试看看哪个显存颗粒体质问题。有条件测显存和GPU供电电压和对地阻值。就怕GPU那块出问题。

显卡已经卖了,测试用不到了

网友B:
哇哦可以哦    卖了多少钱啊

网友:
60买的70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哦可以哦    卖了多少钱啊

60买的70卖了

网友:
你这是纯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