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H61MT-SV EVO不显示

楼主(2023-05-17):
双敏UH61MT-SV EVO不显示,测各电压正常,晶振电压波形正常,刷网友BIOS不亮,又刷回来,后仔细观察有一个内存槽里面接触点有一个凹进去了,彻底不能复原了,还好剩一个内存槽,重点清理维修另一个内存槽,开机亮了。总结:两个内存槽都有问题,一个报废,一个可以修好。附备份BIOS给大家使用

UH61MT-SV EVO

网友:
修了哪个地方啊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照他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内存槽坏了,另外一个内存槽因为太脏导致点不亮,清洗干净后就能点亮啦。

网友:
坏掉的槽是不是腐蚀断线了

网友:
坏点的槽,接触点铜片掉进洞里了去了,挖不出来了。

网友:
内存安反烧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