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容引发的惨案

楼主(2023-05-17):
   一个b450主板故障是不触发,经过检查发现开机针电压不对,只有2.2左右,正常应该是3.3,通过查找图纸发现这个电压是sio-3va通过一个电阻过来,测量sio 3va电压和开机针一样,而且电压转换芯片发烫,

首先把转换芯片换了,结果还是一样,那么就是后极被拉低了,但是这个电压相关连的元器件不少,测量后极阻值也不短路,这就很蛋疼了,这么多元件不好排查啊,首先拆了io,结果还是一样,又把滤波电容也拆了还是一样,又把通往其他地方的电阻也都断开,还是一样,这就蛋疼了,基本所有相关的元件拆除了还是一样,

最后把电池旁边的那个三极管拆了就正常了,问题出现在三极管后面,然后把三极管装上,把后面相连的三个芯片和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特么的元件都拆完了还是被拉低,难道板层漏电?

思考良久毫无头绪,然后再仔细看看点位图,发现三极管后面还和io附近的电容相连,把电容拆了一切恢复正常了

一个小电容,导致拆了这么多元件才找出来

就是下面这个

然后把元件一个个装回去

正常触发开机跑码

那么问一下,有什么好方法能快速的找出这个电容呢,烧鸡行不行

网友:
很厉害啊,一个一个找也找出来了

网友A:
热成像啊,一开始用热成像估计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热成像估计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啊,一开始用热成像估计一下就看到了

能玩意太贵,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玩意太贵,买不起

那个不贵  才1000左右

网友:
烧鸡吧,只能看哪里发热不正常

网友:
那个根本不是三极管,是双二极管

网友:
一开始用热成像估计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这清晰度,怒赞。

网友C:
可能这个电容没有完全短路,完全短路的很容易找出来

网友:
短路必须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这个电容没有完全短路,完全短路的很容易找出来

是没短路,只是有点漏电,3.3拉低到2.3左右了

网友:
用什么设备拍的,真高清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几天刚好在学习台式机主板维修

网友:
拍的真清楚。

网友:
感谢分享,这拆拆装装的,忙活了一圈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抽水泵。不工作。5V升压到12V。二极管很烫手。电源只有2V多。开始以为升压芯片坏了。因为没配件,差点儿放弃。后来一量电容。单向短路。把它一拆,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直观简单。

网友:
电容漏电,3.3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