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3 版号19837-1 不通电通病

楼主(2023-05-17):
接了好几台L13 都是这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了。
U4201 烧黑或者脱焊,手里没有87501的可以直连
直连后记得把隔壁F4202保险拆了 不然接第二个TYPE-C接口第一个会有20V 拆了不影响接鼠标U盘 不能充电而已
如果不想修 也可以不管 接第二个type-c口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天意wx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类似隔离管

网友:
这样短接C口就不支持对外放电了吧,

网友:
现在机器越来越设计垃圾了

网友B:
楼主生意不错,一下子都能接好几台

网友C:
好清晰,有这部分的图纸最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清晰,有这部分的图纸最好了

图纸没有 高清图可以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生意不错,一下子都能接好几台

我也是打工的单位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还没有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E:
这个管子4块钱,我一次性买了30个....哈哈,修了好几台了,这个低温锡,我没动它,镊子轻轻一碰,自己丢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子4块钱,我一次性买了30个....哈哈,修了好几台了,这个低温锡,我没动它,镊子轻轻一碰,自己丢了 ...

遇到没有的 客户又急的话 可以这样

网友:
最好还是送修吧

网友:
正好需要 十分感谢

网友F:
赚钱就行,客户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赚钱就行,客户要求不高

客户没要求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C口的,不好搞哦

网友:
感谢分享,低温锡的福利。

网友:
这样短接C口就不支持对外放电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没有图纸,不知这管子这样直接短接会不会导致不充电,所以我是把另一个接口的芯片移到第一个口的芯片位置。

网友:
楼主分享了下次维修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确实通病 这款碰到好几个

网友G(2023-07-12):
那不是插 U盘或者鼠标 都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插 U盘或者鼠标 都爆了吗

断开另外一个保险就可以了 只是不识别充电器 其他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不是插 U盘或者鼠标 都爆了吗

断开F4202保险

网友:
大佬牛皮,刚好遇到一台,按照这个方法直接秒杀了

网友:
通病  这种机子修的多啊

网友(2023-11-27):
厉害。确实是这,重装一下就秒杀了,感谢

网友:
谢谢你  老铁 图文加持简单易懂      成功收米

网友H(2024-03-07):
都是设计U7301的问题,我们这边售后修了好多,做ECO的

网友:
一些不成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设计U7301的问题,我们这边售后修了好多,做ECO的

那你们就发财了

网友:
我们做外包的,又不是街边店

网友(2024-05-28):
感谢 老表 刚遇到一台  刷子轻轻一碰 芯片掉了

网友(2024-08-28):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19837-1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没有 高清图可以拍

19837-1 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今天维修遇到一台

网友(2024-12-03):
type c 接口就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