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求一个F2A88XM-HD3最新片的BIOS

楼主(2023-05-17):
我的主板是F2A88XM-HD3,版本是FB,2015年4月的。现在求一个最新版的bios,或者直接刷好带NVME的BIOS,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老了,换了吧!我P8H61PLUS的刷了成功了,可是BIOS看不到啊!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了,换了吧!我P8H61PLUS的刷了成功了,可是BIOS看不到啊!算了,不折腾了。

这个不光是要BIOS刷好,装机时还得用能UEFI启动的U盘装系统,先将M2分区成GPT模式,然后装系统,系统最好是WIN10,装的时候会默认把启动NVME的程序载到M2硬盘里,这样启动的时候就可以从M2硬盘启动了。

网友:
官网下个FC

网友:
就不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挂个梯子上台湾的官网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