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三分钟左右重启

楼主(2023-05-17):
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重启。

网友A:
检查尾插和音量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插和音量排线。

功能都是正常的,音量加减静音指南针都没问题,音量排线有点破损,功能都正常也会导致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