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存,主板第二次开机就不认内存了

楼主(2023-05-18):
这电脑碰到个奇怪的毛病,开机不亮,风扇一直转,换了个内存亮了,重启什么的都没毛病,关机,第二天开机又不亮了,拿内存去别的机器上试又没有问题,再换了跟新内存,再次点亮了,重启还是正常的,关机半小时再开又不亮了,内存去试别的机器内存依然是好的,我服了,实在没内存试了,这什么情况啊内存都快拔插烂了,还是不认之前的内存,不装内存开机会有报警声,插了内存还是没反应

网友A:
这个可能跟内存没关系了 换个主板试试吧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跟内存没关系了 换个主板试试吧 可能是主板问题

开始也以为是板子问题,换了3块不一样的品牌z77型号的板子都不认,但是我把内存插b85的板子上又可以正常用,正常开机,内存也是3个不一样的牌子,结果还都是一样的情况,我用电脑20多年,我自己感觉都跟悬疑故事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也以为是板子问题,换了3块不一样的品牌z77型号的板子都不认,但是我把内存插b85的板子上又可以正常用,正常开机,内存也是3个不一样的牌子,结果还都是一样的情况,我用电脑20多年,我自己感觉都跟悬疑故事一样的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那就是内存有问题了,用别的机器测试一下内存吧,能看见不见得内存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