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7se不充电

楼主(2023-05-18):
华为Nova7se不充电

      一台重摔过的华为Nova7se,故障为不充电,经检测是电感虚焊导致,维修步骤看下文专业维修师怎么维修的吧!

      【机器型号】华为Nova7se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重摔的机器,型号是华为的Nova7se,故障为不充电。

      拿到机器,说是重摔,其实摔得并不是太严重,能开机,只是后盖比较碎。

      拆出主板检测,首先测量电池接口电压,发现为0,那就从尾插开始查一下充电线路看电压到哪步没出来就好了。

华为Nova7se不充电 图1

      Nova7se的电路设计比较简单,根据电路图可知,尾插5V经过座子再经过一个电子开关管就送到了充电IC,充电IC工作条件满足后就直接把电压送到了电池座。

      我们首先测量尾插5V,有,再测量开关管另一端电压也有,接下来就是充电IC工作产生主供电的同时也会给电池充电,又考虑到手机目前能开机,而且重摔过,所以优先考虑一下电感是不是被摔虚焊了,再考虑充电IC的问题。

华为Nova7se不充电 图2

      用风枪辅助200°吹电感,结果此电感一吹就掉了下来,而且底部焊盘已经发黑了,看来故障就是电感虚焊导致的。

华为Nova7se不充电 图3

      我们找个其他主板上的充电电感装上去,再次开机测试充电功能,此时手机已经显示充电图标,且电流有1A多。

华为Nova7se不充电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讲得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