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433FN不出核显供电求助

楼主(2023-05-18):
    一台华硕板号UX433FN不出核显供电,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机器跑马一段时间后停住,内存颗粒直到跑马停止之前都有波形。CPU SVID只有一次波形开CPU供电。
    目前内存颗粒的1.2 1.8和基准电压、VTT电压没发现问题,CPU除了核显供电,其他电压也没发现问题。内存颗粒买了两颗,一颗装上去波形一下就停了,明显不过内存。于是我用另一颗挨个把内存颗粒换了一遍,还是不行。当然,BIOS早就刷过了,刷了两个本论坛下载的所谓原厂BIOS。最后把CPU压了压,还是没惊喜。
    求点思路。谢谢

网友:
来一个大神吧

网友A:
CPU问题  核显你用示波器抓一下 供电会出来一下就没了 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  核显你用示波器抓一下 供电会出来一下就没了 万用表测不到

我是先抓了核显没供电才去抓SV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抓了核显没供电才去抓SVID的。

换CPU吧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