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问题联想主板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3-05-18):
求大神解决问题 联想主板无待机电流 公共点不短路 充电芯片正常 拆掉pq202公共点有输出 装上就没有 我把pr201电阻拆了也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仔细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简单你直PQ202飞线DS再测公共点电压 如果有19V换PQ202没有查充电工作条件 条件正常不输出换充电IC 因为你那个PQ202量有电压有可能不是从PQ202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