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S2 触发掉电

楼主(2023-05-18):
水个贴技嘉的板子掉电多数是因为缺电压到手直接测量各大电感发现缺少CPU供电根据时序倒推测量到VCCST_VCCPLL电压未能正常产生也就是锁相环供电,

根据图纸测量发现DFQ3这个NPN三极管损坏直接更换修复

网友:
一个小问题

网友:
又一实例,收藏。。。

网友(2023-07-21):
我这个板子是上好CPU掉电,上坏的不掉电

网友:
这说明类似于温控信号什么的,不知道什么信号不正常,上好的CPU转一下就掉电

网友(2023-09-13):
今天也遇到触发掉电,刚好百度到此贴,赶紧按图量一下DFQ3位置2脚没电压,果断拆下再量有3.3V了,明显挂了这个管,找料板拆一个装上,测量保持3.3V,上U上内存插检测卡,跑马了了,感谢楼主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