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同样的主板,一个能亮屏一个北桥挂了,拆哪个板子能拼个好的

楼主(2023-05-18):
大咖们,小白旧本本挂了,现在手里有两个一摸一样的的坏主板,一个是因为略微进过水(开机可以亮屏但卡在dos报错,电路查了下,大致就是进水附近的mos坏了,换了可能就好了。但因为略进过水,所以这一侧的接插件都绣了。

另一个主板完全没摔没进过水,但就是用用北桥就挂了。

请教,作为修主板小小白,我该拆哪个主板最后能两个坏主板拼成一个好的?

因为本本太老,送修已经比二手新主板还贵,小白只能自己折腾下,请大咖们赐教。

谢谢!

网友A:
我选:换 mos,不换桥
(中国的人工是越来越贵了。大家都DIY吧)
[我都直接告诉客户:我修的费用是你自己换板的2倍,你真的还要修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换 mos,不换桥
(中国的人工是越来越贵了。大家都DIY吧)
[我都直接告诉客户:我修的费用是你自己换板的2倍,你真的还要修吗?哈哈]

请教大咖,进水板都比换桥强吗?毕竟进水了,生锈了,如果换整个这一侧的接插件都比换桥强么?

网友:
我的原则,能用就行。才不管进水、生锈呢。换了桥也不能保证你会长期用。硬件更新换代这么快,也许明天好的二手主板只卖50块...

网友A:
有2种特殊情况:
1.工业机械加工设备的电脑板:必须修好,不能换。因为有各种绑定。(chipid,icid,gps,license...)
2.计算机机房里的服务器:必须更换,不能修。出一次故障的损失可能是硬件的几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种特殊情况:
1.工业机械加工设备的电脑板:必须修好,不能换。因为有各种绑定。(chipid,icid,gps,license...)
2.计算机机房里的服务器:必须更换,不能修。出一次故障的损失可能是硬件的几十倍

谢谢大咖指点

网友:
能用就行,洗洗烘干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