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80s

楼主(2023-05-18):
拆掉第二个保护管第一个就会输出 装上就没有 我把pr201拆了也没有用

网友A:
换一换第二个保护管试试?

网友:
换了全新的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换第二个保护管试试?

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A:
换一换PQ204试试,或许会不一样

网友B:
P3那个点去哪里了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换PQ204试试,或许会不一样

图纸有这个 实际没写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3那个点去哪里了 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已经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