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板号N15怎么改USB

楼主(2023-05-18):
如图USB口那里裂了,板层断线,有一组数据线无穷大,怎样改才能用,有无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从TYPE-C 口那里接两个信号出来可以用的 我试过了

网友:
找图纸 飞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TYPE-C 口那里接两个信号出来可以用的 我试过了

到时候type c接口是不是不能跟usb口同时用了

网友:
直通南桥啊老兄,板层断了,压根找不到

网友:
如果摄像头不用的话改摄像头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