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奇葩的不认键盘故障,不是标题党,欢迎围观,出主意!

楼主(2023-05-18):
一块老主板,映泰G31m7-TE,平时就带几台打印机用,一天日期不对了,换了个电池,然后进BIOS设置一下,结果,USB键盘进不去,按键基本不反应
这也没啥奇怪的,换上一个ps2键盘,结果还是不行!

后来经过上百次是测试,偶尔的,键盘可以反应1下,比如按numlock灯亮了,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按是没有反应的。键盘我有的是,换了N个都一样。

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不仅ps2键盘不能用,USB键盘也不行! 换USB键盘不行,换USB口不行,USB口是好的,插U盘可以进PE

更奇葩的是,进了PE后,USB键盘就好了,重启在进系统前还是不行,进系统就好了。 ps2键盘一直不行,进系统也不好用,ps2鼠标一直好用

修吧,先从ps2键盘接口电路入手,电路非常简单,1个供电1个地,1个时钟信号加1个数据信号,5V供电经过472排阻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再经过1个330排阻进IO IT8712就完事了

仔细测量,打阻值,没发现异常,更没有断线。不好办了。 去论坛找找有没有现成的经验,还真有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4769-1-1.html

按这位兄弟说的,他是反过来安装,我也没反装,直接把472加焊了一下,就在靠近键盘铁皮接口的位置,一试,好了! 再试USB键盘也好了! 奇怪啊!!

过了一会,加焊的地方凉了,又不行了,再试USB,也跟着不行了! 我草,这是啥情况,这USB键盘咋还跟着ps2键盘坏呢

测量发现,当好的时候,时钟和数据信号的电压是有5V的,不好的时候,电压明显是不够的,而且,多数情况电压有跳变,跳的比较明显,0.几到1.几上下跳。

电压起不来,无非几种情况,供电不足或不稳,排阻不良阻值增加,IO不良拉低电压,电容漏电。这4种情况,挨个排查

对供电,换ATX电源,不行,用跳线切换5V双路供电和5V单供电,不行。直接从红5V飞一条线至472,还是不行。排除供电的问题

电容好办,吹掉,不行,排除电容漏电

对于IO,一是无论上电前打阻值,还是上电后打阻值,都在500以上没有短路;二是前边加焊472就好了,应该不关它的事儿,还有看上边兄弟的经验,换了也没用,所以,基本也就排除IO的问题。

那就换排阻。料板拆一个472换上,满怀希望上电,不行! 关键刚换完这还热乎呢,也不行。再换330,没有330的,用150换上,一试,还是不行。472是不是阻值有些大了,换了581的上去,这下电压提高到3.5了,跳变也很小了,但故障还在,热状态也不好用

到此,所有的办法都用了,全不行。把原板的330和472换回去,一试,好了,USB键盘也好了。过会凉了,又不行了,同样,USB也跟着不行了。

风枪调到200度,吹472小半分钟,就好了。 过会凉了,就不行了,反复测试,屡试不爽。

懵B了,没有办法了

两点想不明白,第一,为啥加热就好,凉了就不行。而且,换其它的排阻,加热也不行。  第二,为啥坏的时候,USB键盘跟着不好用,非得进系统才好用。

大神们,谁有见解啊

网友:
考虑一下板层问题?

网友(2023-06-17):
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发现帖子咋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