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代战神笔记本提示求检测到电池 维修

楼主(2023-05-18):
一台版本号为NH50H的十一代战神笔记本 ,故障描述为系统里提示未检测到电池 ,按我们维修人员的理解,检测不到电池也就不能充电了,关机模式下直接接可调电源看也没有充电电流,拆出主板来看到有进水痕迹, ,洗干净后发现原硬盘座子有个断线,和客户沟通过后说是可以用下边座子,先把充电问题解决,那就进入正题,能用电池开机的机器提示未检测到电池,首先用示波器测电池座的3.4脚,发现电池和EC没有进行通讯,查图在 D15、D16的脚位上都有量到3.3V的电压,但是在电池座子上的3 .4脚上完全量不到电压,怀疑断线了,实测 ,懒的找哪里断线了 ,直接飞线解决 装机进系统 已经显示正常充电,关机接可调 看电流也是正常的充电电流,装好机器收工

网友:
客户赚了   进这么多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心细

网友A:
这铜管成色,一看就是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铜管成色,一看就是矿机

不见得     学校拿出来的     进水是常事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需要心细

网友:
祝生意兴隆

网友:
还得是飞线大法好啊

网友B:
老哥你桌上那个黄色的零件盒用着怎么样,最近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桌上那个黄色的零件盒用着怎么样,最近打算入手一个。

蛮好用的装进去螺丝  分类安装   盖盖不用怕散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蛮好用的装进去螺丝  分类安装   盖盖不用怕散乱

感谢,回头整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