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420装上电池按开机键启动不起来属于什么故障?

楼主(2023-05-18):
各位大哥: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台ThinkPad t420笔记本,a不装电池开机重启都正常,一装上电池这个电脑开机就启动不起来,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故障或者维修思路,请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看下电池放电管是否正常    问题可能出在保护隔离这块

网友:
电池隔离管

网友:
电池  保护隔离

网友:
先换电池 不行就是主板的充放电跟保护隔离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