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黑鲨一不开机

楼主(2023-05-18):
手机是黑鲨一,8+128g,一次开车的时候,手机掉地下了,当时屏幕摔碎了,但依旧开着机,怎么说呢,有反应,但触屏有问题,冷办法,到家后,想着屏幕都碎了,正好电池也坏了,就打算屏幕拆了,换一下电池,屏幕然后就被放在一旁了,但电池接口在主板盖下,但盖没法完全拆下,于是就打开一小口,怎么说呢,比喻一下,一块笔直长方形盖子,盖在桌上,从某个长的地方打算抬起来,但没能完全打开,一大部分还在桌上,换完电池后,我就用螺丝盖上了,当时能充电,但屏幕彻底坏了,对了,还要补充一点,在没换电池前,因为屏幕不显示了,只有声音,然后我叫了几声小爱同学,然后过许久就没反应了,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因为之前我那个电池耗的特别快,就是充电也充不进去,关机充电,一整晚还是88%,换完屏幕充电还是有振动的,但开不了机,没办法,这手机官方也不修了,拿到维修店修,几天之后,电能充,也是能振动的,但开不了机,插在电上长按开机键不行,充电的拨了,长按也不行,也不振动,总结,充电屏幕有反应,屏幕也振动,且也能充得进电,今天下午,维护店员检查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问题,手机还在店里,向大家询问一下,顺便诊断一下,拜托了,手机很重要

网友:
这个只能找份图纸查一下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