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 跑码有复位3秒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3-05-18):
一块华硕B85M-G PLUS触发3秒左右掉电,有时候能久一点点,就是喇叭刚响两声这样就掉,有复位能跑码,且自动重启触发。
一通测各个温控和SHDN#信号,无异常。
从头测各个电压:桥1.05、1.5正常,内存1.5、VTT0.75正常,VCORE1.78正常,IO检测12V 5V vcore分别为1V 1V 0.87V,也正常
供电芯片附近VRHOT#1V左右也正常,连旁边的SVID3个点也有1V正常。

BIOS刷了也依旧,最后想起回头CPU供电的3个上管G极,测到PQ211G极只有1.71V,另外两个有3.4V,这相不正常?
测上头的PU121 8脚BST连着的电阻PR180只有11.9V,没工作?4脚VCC有12V,3脚连着的PR182两端都有4.8V,
从料板拆了个NCP81166过来不上U通电这路也恢复正常了,上U和内存成功点亮没有再掉电

回头再测,有时候还会测到PQ211G极只有1.7V,有时又正常3.3V,头大,明天加焊下继续测看看稳定不。

网友:
3秒掉电重启,手上好几张,也没修好,

网友:
华硕这样的板还算好修

网友:
没vcore是5秒左右重启,这个提前了,没用示波器抓S3#和SHDN#看哪个掉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