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特尔nuc6i7kyk的BIOS是哪颗?

楼主(2023-05-18):
请教大神们,这个主板的BIOS是哪颗?

网友A:
芯片丝印一起说下,看着挺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一起说下,看着挺像的

南山附近winbond 25q64fvs10,那个好像32ec旁边winbond25q80dvsic

网友A:
两个都是,红框的应该是系统BIOS,蓝框的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红框的应该是系统BIOS,蓝框的EC BIOS

网上就找到一个bios文件,那我刷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