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640G1笔记本不开机电源灯闪烁。

楼主(2023-05-18):
一台hp640G1笔记本不开机电源灯闪烁待机电流0.006-7跳变求维修方法和bios谢谢。

网友:
备份bios发出来给你合成一下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bios合成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有短路 保护了吧  查阻值

网友:
我在迅维这里下了一个刷上无杲,还没拆机检查,等待各位的指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