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4 板号DA0G3DMBCE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5-19):
使用了HP专用带芯片转换头,插电亮白灯

售后流出来的机器,被换了个新南桥,暂时忽略。

上电有0.043的待机电流,5V正常,触发没反应。
测量3.3V电感发现有1.6V的电压,阻值60欧,怀疑有漏电(因为不知道待机0.043是不是偏高),烧了一下拿热成像扫一圈没有任何发现,给3.3V只有0.2A的电流。

开始检查3.3V的产生,测得电压转换IC:RT6258B(丝印:L8=)输入19V正常,LDO3脚3.3V正常,boot脚有个6V,EN脚0.38V,VOUT脚为1.6V,PGOOD脚0V,通往电感的两个LX脚为1.6V。
上电瞬间会出一下2V,充电口白灯亮起后变为1.6V

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PGOOD为0V,或者EN脚为038V的原因导致的它输出1.6V?难道不应该无输出?

测量BIOS也是0V,短接5.6脚后待机电流升高0.02变成0.06,移除短接后有读取BIOS动作,读取两次后电流掉回0.04。

还有这个电源开关也没看懂,开关脚只有0.2V的电压,开关板上3.3V经过了一个开关管和1K电阻后就剩0.2V了。尝试3.3V直接对地,电流会涨0.002,依旧不触发。目前修到了这一部,PWRBTC信号部分,不知道跑哪去了

更新进展:拆掉EC后,EN脚3.3出来了,等待配件

再更新进展:更换全新EC后,3.3又变成1.6了。。

再再更新进展:看来这机器和3.3关系并不大,EN是由EC输出的,EC已经换新的了,还是时序没到。目前在查PWRBTN,仍然摸不到在哪里

网友:
这个板有类似的这种的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了,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3V后级有短路拉低了  或RT6258B自身损坏

网友:
EN脚的0.38V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摸不到头

网友:
先换个芯片在看

网友:
按时序走…

网友:
这个机器我熟悉。只要ec工作正常,就会能读取程序,然后电源指示灯会亮。接了电源,会开启一下3.3和5v.然后关闭开启。具体流程,我明天写出来,没有桥也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拆掉3v待机电感,还不出3V,查en,不行就换芯片了。

网友:
很像是3v后级拉低了,可以把EC断开测一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HP的比较难搞,,,

网友:
替换一下芯片,

网友:
3.3V烧机0.2A电压感觉高了

网友:
排查二级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把EC去掉。测量3.3的最低阻值

网友:
现在HP都要新款的转接头带功率的  功率不够不能开机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笔记本维修感觉好复杂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叼毛 哪里有你

网友:
找个150W的电源试下吧,

网友:
接原装适配器试一下吧,可调电源能亮白灯但是不触发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3.3v待机电流偏高

网友:
有红包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一下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ec其实

网友:
en低输出电压低应该是正常的吧,en高输出电压高,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从描述上看,问题出在3v后级,ec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主要还是开启信号太低了,除了主芯片坏就是来源芯片坏

网友:
尽进来学习下,看看大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查查开启EN吧

网友:
更新进展:拆EC后秒出3.3,换了新EC又变成1.6了,3.3V烧机0.222A,3.3转换芯片微微发热,怀疑EN脚后端短路

网友:
3V 烧EC 可以同时刷下bios,看bios有没有烧坏,上次修个神舟的,3v 短,bios也烧坏

网友:
刚遇到一台 这机是按开关出3.3V 待机的时候 有5V 我的是5V 电容短路 拆了电容就正常了! 楼主 3.3V电压 偏低可以考虑换待机3V 芯片试试 !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检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