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1000 开机掉电 重启 板号 NM-A271

楼主(2023-05-19):
这个笔记本插上电池插上电源开机,屏幕会闪一下背光,然后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把主板拆出来,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过一会有重启动作,风扇又转一下。 开机之后测得电压如图一, 找到了电路图,现在不知道测量哪些位置  能确定问题 ,为什么掉电重启  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下,不行就得换EC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下,不行就得换EC 了

待机状态 bios脚位电压除了4脚接地,其他电压全部都是3.4v,触发之后 示波器测波形,除了开机一瞬间有波形  后面一直是直线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查二级电压

网友:
先刷bios,有流程图一个一个电压量,那个没有出,那个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 看一看 这个板CPU坏的也不少

网友:
不要这么发帖,有问题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面发,严禁刷帖!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先刷bios,有流程图一个一个电压量,那个没有出,那个有问题。这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三板斧 不行换主板

网友:
缺电压吧,你这只是电感上的电压,还有些电压没有电感,直接芯片产生的,也要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估计CPU问题

网友:
买的809f今天到,但是还没找到bios,笔记本官网没有bios

网友B:
先弄个CPU 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CPU 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已经修好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哪里的问题,过程是这样的  1 刷了bios,刷完故障现象一样   2. 不甘心又换了一个bios文件 又刷了一遍。焊上之后还是一样故障现象   3.去找同行  让他帮忙看下 ,他测了一下cpu旁边的电感  对地二极体0000,他说cpu挂了 让我淘块板子换上。 4. 我拿回来不甘心,就在那瞎测显卡供电的上下管,我记得是 Q991 Q992 Q993 Q994  我把这四个管吹下来,一个一个测都是好的  又吹上去,随手吹了一下显卡核心,然后开机  不掉电了  外接vga  也不显示   ,拼装好,,屏幕点亮

网友:
来自: 浙江 来自 浙江
已经修好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哪里的问题,过程是这样的 1 刷了bios,刷完故障现象一样 2. 不甘心又换了一个bios文件 又刷了一遍。焊上之后还是一样故障现象 3.去找同行 让他帮忙看下 ,他测了一下cpu旁边的电感 对地二极体0000,他说cpu挂了 让我淘块板子换上。 4. 我拿回来不甘心,就在那瞎测显卡供电的上下管,我记得是 Q991 Q992 Q993 Q994 我把这四个管吹下来,一个一个测都是好的 又吹上去,随手吹了一下显卡核心,然后开机 不掉电了 外接vga 也不显示 ,拼装好,,屏幕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