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DMI驱动

楼主(2023-05-19):
笔记本电脑的HDMI接口是否需要安装驱动?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亲,不需要的哦。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关注!

网友:
;李克穆利客来没;l

网友:
肯定不需要的啊,亲测

网友:
不需要,HMDI接口的信号一般来自于显卡,显卡驱动安装好了,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过这个要驱动

网友(2023-07-07):
没信号应该是你没切换,你看看你笔记本的切换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