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XS MAX 自动重启

楼主(2023-05-19):
苹果iPhoneXS MAX 自动重启

      一台iPhone xs max ,用着用着就往复自动重启,拿到我们维修师傅手里一看,是硬盘问题;发现问题就去解决。我们拆下硬盘重植后测试了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具体操作看下文。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XS MAX

      【故障现象】重启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苹果XS MAX,故障现象为自动重启,客户说就是正常用着用着就开始自动重启了,现在一个小时能重启十几次,隔几分钟就重启一次,根本用不了,只能拿过来维修了。

      拿到机器后,发现手机还能进系统,那这种重启必然有重启报告,我们直接在隐私里面找到重启记录,看一下最近的重启报告。
苹果iPhoneXS MAX 自动重启 图1

      果不其然看到一排 panic Full开头的重启报告,随便打开一个查看代码,ANS2 Recoverable Panic ,这个代码是典型的硬盘问题,在鑫智造里面可以查得到,那我们直接拆机取出主板做一下硬盘。

苹果iPhoneXS MAX 自动重启 图2

      拆下硬盘重植,用测试架读写一下底层,重新植锡装回,再次开机测试半天没有重启,那就先放一边播放视频看会不会再重启吧。

苹果iPhoneXS MAX 自动重启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扩容机吗?一般硬盘没动过不会虚吧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得换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机吗?一般硬盘没动过不会虚吧

这种不一定,大ic摔过的也会有虚焊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