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触发掉电

楼主(2023-05-19):
华硕P8B75-M LX触发掉电,经过检测发现是VCCIO供电没有产生。

VCCIO是RT8120H控制MOS管产生的。测量RT8120H没有发现异常,更换一个RT8120H故障依旧。正常情况下更换RT8120H应该秒杀的。无奈再次测量RT8120H外围电阻电容均未发现异常,再次更换RT8120H故障依旧。折腾了半天MOS管上管居然短路了,更换上管以为能秒杀,结果还是不出供电。我把下管也更换掉,结果故障排除了。查下来测量下管也没有坏。以后遇到此类问题,第一更换RT8120H,第二直接更换上下MOS管。故事居然还没有结束,突然间又掉电了,一测12V短路,难道是上管又击穿了吗?没有仔细想直接又换了上管,结果还是短路,原来这次CPU供电有一项上管击穿了,更换上管故障排除。还好CPU没有坏。

网友:
正好有一片这个板子,感谢分享。

网友:
一波三折  解决就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