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1060 6G不显示(保险电阻损坏)

楼主(2023-05-19):
铭瑄1060 6G不显示(保险电阻损坏)

拆出主板先检测主板有无短路,测量主板上的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但是测量金手指的时候发现金手指的12V供电已经变成无穷大了,看来是哪里开路了,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铭瑄1060 6G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显卡,型号为 铭瑄1060 6G  ,故障表现为不显示。

铭瑄1060 6G不显示 图1

       拆出主板先检测主板有无短路,测量主板上的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但是测量金手指的时候发现金手指的12V供电已经变成无穷大了,看来是哪里开路了,根据走线测量发现是一颗保险电阻下方无阻值,上端有400多阻值,拆下来测量确实是保险电阻损坏,

铭瑄1060 6G不显示 图2

       更换个新的保险电感上去测试金手指12V阻值恢复正常,将显卡插上主板开机测试,此时设备管理器中已经可以识别到显卡了,跑了几次显卡压力测试也正常。

铭瑄1060 6G不显示 图3

      【维修结果】显卡烤机半小时无异常地方,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秒杀 捡钱

网友:
哈哈,恭喜,果然是大佬,一出手就是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