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5,la-c142p 3.0,开机四声报警,维修过程!

楼主(2023-05-19):
首先说一下,我修的这个不是bios问题,这款机型,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开机一直反复四声报警,应该是通病,但是问题相同,故障点可能不一样,仅供大家参考,大多数都是首先刷bios,有的刷过可能会好,有的不一定能行,一般刷过两个BIOS还是不行就不要再刷了,就要转移思路了,四声报警肯定是内存不过,重点检查内存这一块就行了,这个机子用的内存是低压内存,供电只有1.35v,不要用1.5v的内存试机肯定不兼容,原机内存我放到别的机子上试了,内存可以点亮没有问题,维修过程就不多说,都写在图片上面,大家自己看。

网友:
越来越多坏电阻的了  楼主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