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惠普2132通电后所有指示灯快闪打印机无任何动作

楼主(2023-05-19):
惠普2132通电后所有指示灯快闪打印机无任何动作 换了主板还是同样故障

网友A:
笔夹板和和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夹板和和排线

是不是墨盒后面那个小板带一条很长带排线那个?

网友:
查一下所有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