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X9QMB8D0通病有时掉电有时黑屏一会亮屏

楼主(2023-05-19):
HSN-Q31C 板号:DA0X9QMB8D0通病有时开机关机,有时掉电,有时黑屏一会又亮屏,秒杀好几台, 大师测试九九十八分钟正常。。

梦花彼月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a33194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我为本本狂 -5 -5
ゞ..侃.妳.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昔日重现 -2 -2 想说就说清楚了,不然就别在这儿费话
hangvr2012 -5 -5 精品文章
天津天越科技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jxgzwen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咋解决的?47脚?

网友:
什么问题 没看出来

网友:
同问      什么问题???? 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
没看出来呢。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
我有一台,但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键盘开机这方面的。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
你是来炫耀的吗?也没见你写怎么修好的

网友A:
这机子的通病就是ec 虚焊

网友:
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
曾经遇过这种问题,没看明白问题那块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就是ec 或内存槽虚焊

网友:
什么问题说下

网友:
现在笔记本维修吃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通病就是ec 虚焊

牛逼我打算要来干EC.开机脚1.2v,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B:
开机脚 3.3V  拉低了  只有 1.2V-2.5V 不停跳变,所以一直处于 按住开关状态。。。。从右往左 好像第 5脚。。。

网友:
么明白,什么坏了

网友:
没看出来呢。到底是哪里坏了。太难了,我猜不出来呀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发两张图上来 ,怎么解决的也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脚 3.3V  拉低了  只有 1.2V-2.5V 不停跳变,所以一直处于 按住开关状态。。。。从右往左 好像第 5脚。 ...

靠近BIOS电池接口一遍往另一边数第7脚   是开关脚  电压被拉低 我找半天没找到连到那个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近BIOS电池接口一遍往另一边数第7脚   是开关脚  电压被拉低 我找半天没找到连到那个原件

100 元 给你  秒了。。

网友D:
像这样发帖的直接封号  显摆什么

网友E(2023-06-27):
可能是这个 file:///G:/%E6%A1%8C%E9%9D%A2/7d07faad9268835d1de0f1a1d160186.jpg

网友(点评):
给愿意分享的大佬点赞

网友:
好家伙,,,对的

网友:
看不出楼主发的什么意思

网友:
故障点在哪里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维修什么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通病就是ec 虚焊

牛  精品文章

网友(2023-08-13):
刚修到一台,USB小板上面的LID元件腐蚀,故障同楼主的一样

网友F(2023-10-18):
楼主 建议你删帖  因为被外行看到 我们都没饭吃了

网友:
这么多——分的怎么

网友:
原理也不说下吗

网友:
来 来来 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F:
楼主 建议你删帖  因为被外行看到 我们都没饭吃了

哈哈,,,放心,内行都看不明,别说外行,他基本什么都没说

网友(2024-03-06):
我这有一台这样,你们上面说的我都试了,还是一样,没解决问题,有时开机就黑屏,有时死机,有时关机~~~~

网友(2024-04-15):
又没发图上来 不就是一个小点容嘛 搞到这么神

网友(2024-06-04):
为一楼点赞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发帖的直接封号  显摆什么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2024-11-10):
通病不错,就是没说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这个 file:///G:/%E6%A1%8C%E9%9D%A2/7d07faad9268835d1de0f1a1d160186.jpg

牛逼,大佬,用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2025-01-08):
那个电容问题 ,修过好几天了。开关电压不稳。换了就行

网友(2025-07-13):
有图片就能说明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2025-11-10):
说了半天又等于没说

网友:
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