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au160TX笔记本不触发,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3-05-19):
板号G34A,拆机发现待机有3V,没5V,待机电流稍觉得有点大0.05A,5V芯片使用的是SY8286C,供电正常,15脚LDO 5V正常,11脚EN2 1.6V,12脚EN1 3.3V正常,后级无短路,芯片就是不输出,换了芯片也一样,无语了,大家帮忙支招。

网友A:
是不是自举升压电容有问题

网友:
升压电容没问题,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举升压电容有问题

现在觉得可能是反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举升压电容有问题

目前BST电压只有1V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BST电压只有1V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C: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某宝的芯片不靠谱  我还是喜欢拆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某宝的芯片不靠谱  我还是喜欢拆料板

连换了2个,一样现象,觉得芯片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应该是触发以后才有5v输出的把,现在好多主板待机都只有3v,看看io有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触发以后才有5v输出的把,现在好多主板待机都只有3v,看看io有没有动作

这个开启同3V用的一个信号,S5_ON

网友:
先把待机偏高原因找到

网友E:
待机偏高基本的3v那边问题,去查3v线性

网友F:
待机50毫安太高了,一般8-15毫安之间最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50毫安太高了,一般8-15毫安之间最常见

的确,5V芯片取了就不高了,5V线性线路上件拆完了一样,后级拆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待机偏高基本的3v那边问题,去查3v线性

3V线性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V线性是没问题的

那就断开pjp2,5v后级看看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就断开pjp2,5v后级看看咯

根本断不开,没跳线

网友:
最诡异的事这样的,+5VPCU输出是5V,今天修到其它机器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断不开,没跳线

先排除待机高的问题,把5v电感拆了看看电流下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