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德乐T-1 eseries SM2246en主控芯片 认盘只有1G,该 ...
三星德乐T-1 eseries SM2246en主控芯片 认盘只有1G,该怎么开卡呢

楼主(2023-05-19):
三星德乐T-1 eseries SM2246en主控芯片 认盘只有1G,该怎么开卡呢
芯片
三星

网友:
SM2246en量产工具直接量产啊

网友:
如果你需要帮助 。 你就吧问题描述的详细些。比如主控型号,颗粒ID等,另外拍一张你的固态主板的图。详细些。这样别人才能帮你更信息的解决问题。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些。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网友:
掉盘了重新开试试吧,看看什么颗粒选对,论坛有很多教程贴

网友:
找到相应工具,直接尝试开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