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20S 不插电池 开机报错0190 电池电量低

楼主(2023-05-19):
     朋友上午拿来一台ThinkPad T420S  说不开机   插电开始试试   可以显示  但是报错 0190 电池电量低    他说电池也是坏的  有时候插电池会不开机,直接拔掉电池   开机依然是报错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朋友走了 拆机看看主板正反面发现 有个地方烧了 开前面是个保险 应该是隔离管   打开图纸发现  Q9是隔离第一个管子      料板拆个P管换   本以为换个管子就好了, 冷了插电发现隔离都不过了  Q9  4脚直接19v   还隐约记得IBM这种隔离的逻辑  DISCHARGE2 为低  -PWRSHUTDOWN为高   ,插电测Q79  G集 3.3v正常, Q78  G集居然也是3v 肯定不对了  追查信号 发现 DISCHARGE2信号受控于Q148  G集0v不对继续前面找控制(这个位置标识不太清楚 )   Q43  Q150    2个管子 Q150  G集0v  Q43 G集9v   (Q43  DS导通接地 直接拉低了 Q148 G集, 导致DISCHARGE2  被VCC3SW上拉为高 )  正常Q43  G集应该为低0v  继续查Q149  控制集信号-DOCK_ATTACHED_BAT_OP 只有0.4v   追查信号发现去好几个地方  但是是这里产生的  直接看D26  2头电压   一开始没太明白   怎么一头0.4v   一头1.2v多   再仔细看D26   负极电压1.2v是过不来正极的,  直接明白了 DCIN_PWR20_F  经过2个 1M电阻分压产生的 -DOCK_ATTACHED_BAT_OP  直接测电阻R230  几十K 不对, R232 1M正常  ,换掉 R230   板子冷了再次测试   发现 -DOCK_ATTACHED_BAT_OP  9V多一点    为了保险翻过来看新换的隔离管Q9 电压正常   基本确定已经修好   简单装壳子的时候居然还发现个小可爱USB供电转换芯片击穿 没有一样的芯片 直接用保险短接过去了 ,再次开机 已经没有报错    维修到此结束, 以前修机器  很怕修到ThinkPad 笔记本  好几个大芯片 H8  信号又多  那种信号的 比普通笔记本复杂

网友A:
学习学习,楼主维修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楼主维修能力很强,

互相学习    生意不好   有空发帖子 哈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   学习了

网友B:
以前联想think系列笔记本还延续了IBM的设计风格,还有除了io芯片还有h8芯片 东芝芯片  都参与工作 ,修起来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联想think系列笔记本还延续了IBM的设计风格,还有除了io芯片还有h8芯片 东芝芯片  都参与工作 ,修起来 ...

前几天修一个thinkpad T480  TYPE-C接口的   但是电路还是有  BD芯片  现在是BGA脚位的  还有黑胶   信号还是 老式IBM的

网友:
硕哥牛逼啊

网友:
彼此彼此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一个thinkpad T480  TYPE-C接口的   但是电路还是有  BD芯片  现在是BGA脚位的  还有黑胶   信号还是 老式IBM的

ibm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捡漏的要学习学习

网友:
  ThinkPad   系列原来是 IBM的品牌   后面卖给联想了    时序延续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捡漏的要学习学习

这种老机修一台少一台了    很多都淘汰了   还是老机器好修,今天来一个E480 二修  不升压   报了同行150   同行说他报180    不搞了   哎  心累

网友E(2023-08-01):
哥,T480s,电压5伏,能修吗?看私信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T480s,电压5伏,能修吗?看私信哥们

待机公共点电压5v吗      正常要9-10v

网友:
电路太复杂 小零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