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8700D 锁频、不充电

楼主(2023-05-19):
机型:FL8700D
板号:X409DL R**.0
故障:降频、锁频在0.39,同时电池不充电,可以放电。
维修:客户描述电脑卡顿,而且电池不充电,进系统发现CPU频率锁定在0.39,此机有点位,不过一个点位图要50元,不能明确是否可以解决问题,不舍得花钱购买点位图,只能自己蛮维修看看了。维修过程就不细说了,修好也是运气好,首先排除了24780S充放电芯片、电池跟EC的信号。更换24780S无果,刷BIOS后,上可调电源发现可以充电了,进系统CPU频率不再锁频 ,跑鲁大师测机过程中,发现电脑突然待机,唤醒后发现又锁频在0.39,而且电池也不充电了,上个图一看可以锁定EC的问题了,因为BIOS就在EC旁边 ,风枪下BIOS时,给EC加热了就正常了,再次加焊EC后,发现确实是EC导致的锁频、不充电。直接定了个EC更换后解决问题 .无图无点位,就这样盲修了,也不知道是EC哪一个信号导致的锁频。

网友:
l楼主 高手,什么时候才有这种能力

网友:
现在的io芯片也是太贵了   基本上都是50左右,维修成本越来越高了

网友:
现在维修成本越来越高了,

网友:
prochot# gây ra khóa xung nhịp cpi

网友A:
其实是ec旁边的8脚温控芯片问题。你ec白换了

网友:
天天来看一下,张知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ec旁边的8脚温控芯片问题。你ec白换了

哈哈哈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