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bga的问题红外都是怎么

楼主(2023-05-19):
求教一个bga的问题
红外都是怎么设置的。
笔记本  台式机需要设置不一样吗?
如果有大佬分享一些温度设置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拆pch的时候不小心碰歪了电容  因为是料板我随便扶正了一下。再焊回的时候  歪了的电容底部爆*WF词语*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pch的时候不小心碰歪了电容  因为是料板我随便扶正了一下。再焊回的时候  歪了的电容底部爆*WF词语*飞了

没有烤箱的话,最好先弄个预热的温度,烤烤板除除湿,这样不容易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烤箱的话,最好先弄个预热的温度,烤烤板除除湿,这样不容易炸芯片

昨天第一次用  没想到还会爆炸

网友:
100 240
120 260

网友:
我一般设置5分钟看你习惯多久

网友:
恭喜恭喜,礼炮一响黄金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