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6700错误代码11

楼主(2023-05-19):
详细经过
最开始机器拿回公司就不报错,反复开机都不会报错,来来回回几次,索性把扫描头换了,到了客户那还是一样报错,我把整个扫描组件都换了,结果报代码12,又把主板换了(主板和扫描组件都是正常机器拆的),在公司测试好了。刚才到客户这又报11了。烦死了,这和电源板或高压板没关系吧

网友:
我们这里接到的维修办法是
如果更换扫描组件无效,可以尝试把扫描头的排线剪掉一节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换的组件包含排线,排线问题可以排除
图里是换掉的

网友:
奔图就是个垃圾,各种奇怪故障,耗材也贵,一套cp2500dn粉盒差不多要1K元

网友:
和太阳光有关

网友:
我的是12报错,换了扫描配件一大堆,还是鸟样,最后找厂家升级固件好了